[ARM] 树莓派RP2040单片机有人玩过吗,跟STM32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3-06-21):
看到国外大神用这款单片机设计了一款100M的示波器,顿时感觉这芯片很厉害的样子,是双核的,也不贵淘宝4块1包邮一颗,它是不是比STM32还强?
现在手机和电脑CPU都是多核的了,单片机的未来也应该是多核的天下?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8051-rpscope/details

RP2040
1.性能指标:
微控制器RP2040的性能指标:
  • 双核 Arm Cortex-M0+ @ 133MHz
  • 264KB 片内RAM,内部6个独立的RAM块, 在总线中心进行交换,可以让内核和DMA并行运行而无冲突
  • 通过专用的QSPI总线可以支持最高16MB的片外Flash存储器
  • DMA控制器
  • Interpolator and integer divider peripherals
  • 30 GPIO管脚, 其中的4个可以用于模拟输入
  • 2 × UARTs, 2 × SPI控制器, 和2 × I2C控制器
  • 16 × PWM通道
  • 1 × USB 1.1控制器和PHY,支持Host和Device
  • 8 × 树莓派可编程I/O状态机
  • USB存储启动模式并支持UF2, 可以通过拖拽进行编程
  • 7*7 56管脚的QFN封装

楼主:
在本版找到了一位大婶用它来做200M逻辑分析仪的帖子,顿时又让我觉得这芯片更加厉害了几分,如果没有意外,我可能会选这单片机作为入门的首选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575-1-3.html

网友:
这是准备自制示波器吗?

网友:
这个还挺能超的,我看经常超到250用

楼主:
据说这芯片还支持python编程,目前看来,似乎比其他几款可玩性更高些,内存什么的也更大,有没有打算撸几片玩玩对比一下?或许你会爱上它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这芯片还支持python编程,目前看来,似乎比其他几款可玩性更高些,内存什么的也更大,有没有打算撸几 ...

有一片 没啥意思 只能说现在的水平能用
可编程端口还没看懂怎么玩。。。
最麻烦的问题是贴片费劲,我也就能焊接stm32 最多的也就 100脚的 stm32f4
贴片焊过 emmc 153 bga
树莓派Pico 或者 联盛德 w80x 的看着都费劲。。。焊不来
短期不打算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 没啥意思 只能说现在的水平能用
可编程端口还没看懂怎么玩。。。
最麻烦的问题是贴片费劲,我也就 ...

确实这芯片的焊接是个问题,估计焊盘抹上锡浆然后放上芯片用热风枪一吹应该能行。可编程端口网上搜了一下解释是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有人把它跟FPGA做类比,据说用处还是非常大的,比如可以实现高速的不依赖于CPU的IO,比DMA还快,这对做示波器来说就很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 没啥意思 只能说现在的水平能用
可编程端口还没看懂怎么玩。。。
最麻烦的问题是贴片费劲,我也就 ...

用RP2040做的高速DDS信号发生器,看上去不错哟:
https://www.eetree.cn/project/detail/1089

楼主:
这是一款超级便宜(成本)、但是能生成模拟信号频率最高达20MHz的DDS任意函数发生器。
它使用的是树莓派的RP2040微控制器,通过这个芯片的PIO直接跟20个电阻网络构成的10bit高速DAC连接,在电阻网络后面又加了一级高速运算放大器,采用+/-5V供电,能够生成最大达9V峰峰值的模拟信号,信号的波形、频率、幅度以及直流偏移都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这个板子搭配了一块只有0.96寸大小的、分辨率为160*80的彩色LCD用于参数的控制和显示, 整个板子的成本在50元以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q4y1Y7eF

楼主:
太牛了,我要先做一个这个信号发生器: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Po ... ed-on-RP2040-Rasp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 没啥意思 只能说现在的水平能用
可编程端口还没看懂怎么玩。。。
最麻烦的问题是贴片费劲,我也就 ...

并不会比STM32难多少,而且不会连锡,

网友B:
RP2040也就是电子爱好者用的多,工业上没人用它的。因为他的开发工具链比较适合业余爱好者使用,专业人员使用的话非常不方便。

网友:
RP2040 基于开源共享理念,固件无法加密,这也许也是商业上不喜用它的一个原因。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B:
RP2040也就是电子爱好者用的多,工业上没人用它的。因为他的开发工具链比较适合业余爱好者使用,专业人员使 ...

这个确实可以在keil MDK上面开发。还可以用USB直接做DAP下载。我喜欢这个芯片。因为他没有无聊的加密功能!类似在老王上面二手esp32还有买到加密不能用的。都是工业垃圾没意思。开源不是工业用不需要保密。爱好者不需要工业垃圾。

网友:
值得花时间试试,特别是Pio功能。

我做了不少工业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