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304;接收器坏了?在这唯利是图的年代,这内在不便宜~

楼主(2023-06-21):
说鼠标不好使了,测试了半天还行,现在不动了。接收器坏了?

网友:
罗技的鼠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看着是新的?

网友:
然后换个电池好用了

网友:
不能让产品经久耐用,要经常坏厂家才能有销量

网友:
怎么看着这个鼠标就这么花啊

网友:
鼠标配色挺漂 亮

网友:
罗技的编码器滚轮一般就3个月坏。没用上TTC 机械寿命200万圈的金轮。即使是最长寿的机械编码器,也比不上光栅用得久。
G304的接收器和其他G系列的还不一样,是缩水低功耗。

网友:
这个颜色挺妖啊

网友:
G304,用起来非常不错,我用的就是.

网友:
一直认为罗技是光栅滚轮的代表,现在也低下头来做低成本市场了吗

网友:
不是光栅,差评。

网友:
居然不是光栅的,罗技现在也是越来越差了

网友A:
买个罗技的接收器配对试试,感觉304的外形和g102差不多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很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罗技的接收器配对试试,感觉304的外形和g102差不多

304是hero引擎的,不通用
买了都不行,这款以前我查的时候是没有配对软件的,不知道后来出没出它的配对软件
如果出了,自己先尝试配对就行了,不行再买个接收器试试

网友:
接收器坏了就把接收器也拆开干他一波,也许干好了呢

网友:
不是光栅,2001年前后的微软鼠标就用上光栅了

网友:
怎么样,接收器能配上吗?

网友:
鼠标看起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