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也试试SM3281开TLC为SLC模式

楼主(2023-06-21):
前段时间收了块西数的SN720 256G固态盘,两颗标号05560的闪迪128G颗粒,BGA304脚位,不认得是什么,发帖问了一下,原来是272兼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9023-1-1.html

那就好办了,植球,贴到了一块带转接贴的2258XT U盘板上,4CE,ID是453C98B37672,应该是不带狗的BiCS3,开卡顺利,测速看着还行,但跑圈惨不忍睹,写入常掉到20-30M,打消了双贴做固态U盘的想法,扔到抽屉里了。

最近看到坛友分享用3281把TLC开成SLC模式(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235-1-1.html),也心动想试一下,正好这两片256G,开成SLC模式也应该有80多G,容量还行。
3281N带写保护的板子,贴了一颗,正片工具开卡,速度正常。

贴上两颗,板子跳线默认4CEx2,VCCQ1.8v,什么都不用调整。
黑片工具ECC4低格开卡,用了将近5个小时,开出来88G。

正片工具可以看到开卡信息,显示是SLC

黑片工具开的,没了4K,读取速度下降不少,但写入速度大幅提升。

跑圈速度稳定

感觉开成SLC模式后电脑识别速度变快了,但没有办法测试,纯感觉。

最后晒一下成品,板子很漂亮,尤其要赞一下超薄转接贴,真的是薄,几乎不可见。
留下写保护开关上的高温胶带,作为SLC的标记

从写入速度上看,3281的SLC模式比TLC确实有不少提升,但擦写寿命如何待以后有空做个测试。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单贴的时候,是不是用了转接贴,可以用正片工具开卡?

网友B:
容量降tlc的1/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单贴的时候,是不是用了转接贴,可以用正片工具开卡?

是的,用了转接贴,可以用正片工具开,第一个测速图就是正片工具开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降tlc的1/3吗?

是的,tlc 3位,slc只有1位。

网友C:
试试看用黑片工具开  然后用正片工具在开  选不擦除  能不能不丢坏块表还能有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用黑片工具开  然后用正片工具在开  选不擦除  能不能不丢坏块表还能有4k ...

这个好像是不行的,黑片工具坏块表和正片工具不通用我记得

网友:
先评论,等待看后续

网友:
做系统盘还是够了

网友:
黑片工具 ecc写3或者4都是slc模式

网友:
还是这种u盘好,不爱坏。那种袖珍形的太爱坏了。

网友:
手上不少前几年的低端SSD,也想开成SLC

网友D:
写保护的?求推荐哪家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保护的?求推荐哪家店。

海鲜市场搜,就一个济南的卖家

网友:
芯片开成SLC模式提高了速度,会提高写入寿命吗?

网友E(2023-08-18):
这个板子支持双贴4CE的片子?我来买几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支持双贴4CE的片子?我来买几片玩玩。

是的,3281N,支持双贴4CE,总共8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