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下手电,驱动板就几个元件,换档原理搞不懂?

楼主(2023-06-21):
驱动板就5个电阻+一个三极管(MOS管&IC)+一个0805电容,是怎么就能做到:打开开关-强光;轻按开关-中光;轻按开关-弱光;轻按开关-闪光;轻按开关-SOS。

网友:
像三极管的元件就是主控IC

网友:
那个三极管样式的是驱动芯片,有这个换档功能。最早以前是用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A:
我猜是这样,轻按开关,实际上开关已经断开闭合一次,会在IC供电端产生电压变化,由于电容的存在,使得开关断开后IC不会马上掉电,而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电容余电足够IC继续工作并检测到电压下降,开关从新闭合后供电恢复,IC检测到电压上升了,故其内部程序认为已经按压了一次开关,根据预设命令改变输出(输入)

网友:
像三极管的东西是个档位开关,电阻是限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这样,轻按开关,实际上开关已经断开闭合一次,会在IC供电端产生电压变化,由于电容的存在,使得开关 ...

那三个脚的就是主控芯片了!如果是三极管根本做不到这个功能。

网友:
应该如楼上所以,现在的LED的IC都直接做成三极管样式了?

网友:
此三极管非彼三极管

网友:
感谢科普,我也以为它就是个三极管呢。

网友B:
这个功能不高级!

新出的,控制逻辑好多了!
连按调光,稳定后,再按直接关机。不用每次都循环到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不高级!

新出的,控制逻辑好多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也是最便宜,最低成本的.

网友:
论坛换的20多个C8手电筒驱动都让我换成了7135的驱动,然后搭了电池、充电器都送人了!

网友:
这种手电开关功能很烦人能改成強弱开关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像三极管,其实它是一个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
还不是地个IC里预设过的。

网友:
那个3个脚的应该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不高级!

新出的,控制逻辑好多了!

品牌侧按手电,有记忆调光电子开关,售价好几百元。DIY手电套装,好的7135x3有档位记忆,便宜的3秒后恢复最亮档。楼主的手电芯片全集成,三极管外形能直接调光。几年前我拆的鱼眼机械调焦手电,驱动板要2芯片。

网友:
三个脚不只有三极管,很多主控都是3个脚。

网友:
原来像三极管的元件,是集成电路,以为在开关处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