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联想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3-06-21):
6月初急用,就马云家选了个近的卖家买了山寨电源,21元包邮,今天发现电源总是发出滴滴的响声(但可以正常使用),就拆开看看,发现400v的电容怀孕了!还有请教一下,背面那个D5.的管子是什么型号?看样子感觉要坏掉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个电源的小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A:
才几天就怀孕了,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网友:
这可真够山寨的。

网友:
D5是开关管栅极的关断二极管,用于加速关断MOS管;一般就是快恢复二极管;只要测量结电压正常,说明就没坏,不用管。

看造型像4148。

网友:
六脚电源IC估计是2622类似的芯片,上次签到撸了10个

网友:
新的吗?感觉线路板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几天就怀孕了,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很明显,在未到楼主手里时,已经被用过了。

网友:
听前辈们说,六脚的基本都可以替换,只要针脚定义一样

网友A:
如果是给笔记本用,建议楼主还是不要用这个电源,连EMI都省了,对笔记本不好。曾经有一个没有EMI的电动车充电器,烧毁家里灯泡无数。。。

网友B:
这电源还是扔了吧,太差

网友:
这电源对笔记本不好。。。

网友:
这电源换了个新壳子卖给了楼主

网友:
这二极管应该是414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给笔记本用,建议楼主还是不要用这个电源,连EMI都省了,对笔记本不好。曾经有一个没有EMI的电动车充 ...

emi有这么重要,以后一定选有emi的开关电源和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i有这么重要,以后一定选有emi的开关电源和充电器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
EMI滤波电路主要作用

EMI滤波器主要作用是滤除外界电网的高频脉冲对电源的干扰,同时也起到减少开关电源本身对外界的电磁干扰。实际上它是利电感和电容的特性,使频率为50Hz左右的交流电可以顺利通过滤波器,但高于50Hz以上的高频干扰杂波被滤波器滤除,所以它又有另外一种名称,将EMI滤波器称为低通滤波器(彩电上的称法),其意义为,低频可以通过,而高频则被滤除。

二级EMI滤波电路

在优质电源中,都有两道EMI滤波电路,其中一路在电源插座处,另外一路在电源的PCB板上(也有把两道EMI滤波电路都做在PCB板上的情况),这两道EMI电路,可以很好地滤除电网中的高频杂波和同相干扰电流,同时把电源中产生的电磁辐射削减到最低限度,使泄漏到电源外的电磁辐射量不至于对人体或其它设备造成不良影响。劣质电源通常会省去第一级EMI滤波电路,甚至连第二级EMI滤波电路也省掉。

网友:
新瓶装旧酒,板子像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还是扔了吧,太差

扔了多可惜,板子上不是留有位置吗,把厂家省了的元件都给补回去就行了

网友:
D5看样子像开关管,但具体是什么,还得看它在电路中的具体位置及作用,稳压管的形状也跟它一样。稳压管一般有颜色标记,但你这管子已烧变型了,还是换了为妥

网友:
太山了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