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红包购的十孔插座,大失所望

楼主(2023-06-21):
红包购的国际电工十孔插座,拆开后,大失所望,原来0.6厚的紫铜变0.5厚的黄铜,镀化学金的紧固件变镀锌了,塑料件看着也不如原来细腻了,除了面板还差不多,其它都减料了,看来这个牌子又快完了

网友:
”薄“利多销也!

网友:
这么薄的东西用两年就不行了吧。

网友:
现在的国际电工,和以前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吧。

网友:
好像是代工的

网友:
太坑人了,电这个东西可了不得

网友A:
当半固定插座,插上就不拿下来的那种

网友B:
国际电工不是什么大牌子吧

网友:
国际电工有数不清的版本售卖。

网友:
我买到的TEP国际电工还行,是不压伤线的隧道式接线端子,铜条也有2平方,别的牌子不保证质量。

网友:
现在有些家用电器产品质量下降使用安全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际电工不是什么大牌子吧

当年创牌子时的做工用料比什么飞雕之类的好多了,现在应该是最后捞一把就弃牌了,也可能已经把牌子卖给山寨小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半固定插座,插上就不拿下来的那种

也是,插拔不频繁,功率不大的场合还是勉强可以用下的

网友:
几年前买的国际电工和人民电器都还可以,你这铜条看着都挺单薄的。

网友:
这个有点危险,如果是个人独用还差不多

网友:
加斯顿格林英文名是Gaston gerin的价格实惠做工挺不错的,买了一堆6 7 8 10孔的还有带开关的留备用,个人感觉做工用料比某某西的要好,价格比某泰的要便宜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也不看看你花多少钱买的,还想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还不错。。。小功率电器使用木有问题的。。。

网友:
块了八毛的插座,你还有啥要求啊
这牌子有自己生产的,有贴牌的。你应该买那种生产的时候,就把牌子注塑到表面的,而不是这种后期激光打标的。
再者,就没听说这牌子有过镀金,你不会把镀铜误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