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有待处置扇区数警告是怎么回事?影响使用吗?

楼主(2023-06-21):
一块使用次数很少,通电时间不多的320G.5400转的机械硬盘用硬盘检测软件出现了警告提示,目前看使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影响使用吗?可以修复是不是?

网友:
啥信息也没有,没法回答

楼主:
C5有警告,看来是有问题了

网友A:
才这么短时间就又问题了,这个硬盘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这么短时间就又问题了,这个硬盘有点意思。

这个硬盘有年头了,但是没有怎么用,以前是用在DIY的移动硬盘盒的,电脑总是识别出问题,这样可能是热插热拔造成的,后来一直放置了。

网友B:
如果没有摔过或供电正常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慢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摔过或供电正常的话,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慢格。

有时间我试一下慢格,看看怎么样。

网友C:
这个盘不能作重要盘了,如果里面有重要的数据,得赶紧的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不能作重要盘了,如果里面有重要的数据,得赶紧的拷出来

没有重要的东西了,这个盘就是死马当活马了,等慢格一下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不能作重要盘了,如果里面有重要的数据,得赶紧的拷出来

没有重要的东西了,我下载了diskgenius软件检测修复试试

网友D:
影响不大,不要放重要数据,放小说,歌曲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影响不大,不要放重要数据,放小说,歌曲就行。

小说歌曲能放320G也是人才了,还不如去放“学习资料”!

网友:
有重要资料的话,不建议实用了,把资料拷贝走。

网友:
存在风险,还是正常使用好,,越搞可能死得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不大,不要放重要数据,放小说,歌曲就行。

放个下载的电影什么的,坏了也不怕有什么损失。现在硬盘真的是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说歌曲能放320G也是人才了,还不如去放“学习资料”!

现在的歌曲如果是无损音乐的话那320G也不算啥了。

网友:
女菩萨的“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