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ABO DC-12v手电钻电池复活

楼主(2023-06-21):
19年618买的手电钻吧,不怎么用去年的时候按一下动一下还充不进电,单独电池充满也一样的故障,测电池电压很平均,别的没那仪器,本身价值不高,换电池又觉得贵,一直放着。这几天又到618看到有家电池板,三块包邮。也有13块左右一块的电池组但感觉续航寿命够呛,还是花三块吧。换了还真管用,都有晃手感了。

旧的

换的新的

不知名电池

全家福

这种材料应该是ABS的,用专用胶比较好,强度高不沾手

凝固快,好处就是它能粘就粘,粘不住就挥发了啥也不带走

网友A:
只有电池饿死的,还有电路板饿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池饿死的,还有电路板饿死的啊

我的电动工具很少会饿死,不用也会定期充

网友B:
这是通用的电池保护板,更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用的电池保护板,更换方便

贵在通用,乱七八糟的我还真不会

网友:
这三块钱太值了

网友:
用到下一个618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正常,控制板倒先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芯过饭了,单独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芯过饭了,单独测试一下

你是说三节电池总电压高过保护板额定电压了?

网友:
这胶水是甲苯、丙酮或者洗甲水之类的换名字吧?这种胶水能够融化abs塑料。有没有刺鼻的气味?有的话,注意通风。

网友D:
我捡了个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拿来当12V电源用,不小心短路了,那个3脚正方形元件直接炸了坏了,我就拆电池出来用了,就是这动力电池容量小,一节才1300毫安

网友:
必须常用,电池越用越耐用

网友E:
电路板坏了?这个真少见,廉价手电钻一般是电池先出问题

网友:
3块包邮真划得来

网友F:
放着不用,电路板有漏电吗,怎么电池电压下降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着不用,电路板有漏电吗,怎么电池电压下降这么多

请忽略上面的电压数字。那是因为电路板有问题,然后充电充不进去。但我还能用它钻了几个孔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坏了?这个真少见,廉价手电钻一般是电池先出问题

换了控制板,感觉都有后座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捡了个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拿来当12V电源用,不小心短路了,那个3脚正方形元件直接炸了坏了,我就拆电池出 ...

mos管控制通断,动力电池扔风扇上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