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太阳能灯遇到点问题,暂时无法确定。

楼主(2023-06-21):
太阳能板和控制器还有电池正常,接出来两米的线连一个白炽灯泡,按遥控器的开只听到灯头滋一声就没了,按一下响一声就是不亮,是不是白炽灯不行必须用LED?

楼主:
是这个控制器,问了卖家不懂。

网友A:
太阳能板面积有多大,你测过它的输出电流没有?太阳能板供电,一般都得配储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面积有多大,你测过它的输出电流没有?太阳能板供电,一般都得配储电瓶 ...

太阳能板还没笔记本电脑屏幕大,我把两块6V4AH串联得12V用的,现在天黑灯自动点亮了不知能持续多久,这几天观察一下控制器充电是否正常。

楼主:
天黑后电很快就耗完了,过几天换LED试试能亮多久。

网友:
应该电池不行

网友:
白炽灯泡和led驱动电压一样不?

网友B:
白炽灯是220V的吧,平压控制器输出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点不亮白炽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炽灯是220V的吧,平压控制器输出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点不亮白炽灯的。

用的是12V专用灯泡。电池配小了,我还作死不上保护板以为浮充没事,忽略了控制器不够智能一不断电就亏电了,正在等充电器到了重新激活电池。

楼主:
卖家说这个控制器因为不带防过放,所以是要给电池配保护板的,可是很难找到正好合适的保护板,灯是由控制器出来的,大多保护板要求负载接板子上,一时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买来试错退货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