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配电箱 分路空开应该怎么接 哪种方法最好?

楼主(2023-06-21):
家用,按图一好 还是按图2好?
各有啥利弊,知道的都出来聊聊。

我家原配的是 6平方的 线段,象图2那样接的,感觉不怎么好,就用1根6平方(实测5平方+)的单芯铜线向图2那么接了。但是我另外几套近期的房子都是图一那样接线的。。

图一:2.5 和4平方的线,用线鼻子 压好了 拧空开上。。。

图2:6平方单芯铜线 不剪断,弯成图中的样子接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不剪断可靠一点。加线鼻就相当于增加了接头,增多了氧化接触面欢迎大佬一同研究

网友A:
6平方单芯铜线不剪断折弯,你试试能不能塞进去空开接线端子?
4平方线4根压端子也也已经是极限了。
这帖里还想7根4平方的,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674-1-1.html

网友:
我觉得图二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平方单芯铜线不剪断折弯,你试试能不能塞进去空开接线端子?
4平方线4根压端子也也已经是极限了。
...

那也是我的帖子,只不过是我不大清楚 怎么接 最好 最安全。。。我总开后面是7个分空开,不知道能不能拧进去,问问大伙 看有没有人 实际整过。

网友:
都行,就好比说是用三轮车拉二百砖和用四轮车拉二百砖哪个好一样,只要做工没问题都行

网友:
硬线最好不要压铜鼻子了,2.5和4平方的并线,可以把4平方的铜线裸露部份剥长点,然后用2.5的绕接在4平方的线上,绕紧,最好过锡,这样比压接接触面积大,还牢靠。
空开分组输入最好用4平方的线不剪断折弯接入,6平方的线太粗了,也可以用分流排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是我的帖子,只不过是我不大清楚 怎么接 最好 最安全。。。我总开后面是7个分空开,不知道能不能拧进 ...

有疑问查国标gb50303-2015。用冷压端子。
网友都有可能会骗你,反正吹牛又不用负责任拿证据就说个人经验。国标不会,国标错了要负法律责任的。
由于小型断路器(空开)的接线端子小,6平方单芯铜线折弯之后大多不能平直放进接线端子,只能斜着压线,这种接线是被国标禁止的,因为接触面积小,容易虚接发热打火造成火灾。

网友:
接线排列真漂亮,那种接法好,得请知深老电工亮招了

网友:
漏电不坏的情况,图2看上去漂亮,如果需要换其中某个的话,图一最方便

网友:
图一比较好,图二这种只有一根线,最前面电流太大,后面电流又太小

网友:
个人认为不剪断可靠一点

网友:
从规范上说1好点。但是1的下面那个跳线小了

2也算良信工程 。  超过大多数DIY 箱子

网友:
自己家用选择第一种,不过要用液压钳压端子,你21年这时候问过同样的问题吧?

网友:
用2P12回路63A汇流排吧,解决强迫症的最理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查国标gb50303-2015。用冷压端子。
网友都有可能会骗你,反正吹牛又不用负责任拿证据就说个人经验 ...

还是需要自己分析判断,可以参考网友的建议。

网友:
跳线用专用铜牌最好。这2种里面选的话,第2种好。但是最好不要折直角,虽然漂亮,圆角过渡更好

网友:
好像有卖 空开铜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