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准备做个电流表,纠结量程和精度问题

楼主(2023-06-21):
最近准备自己折腾个电压电流表,主要用于单片机开发,兼顾一些其他的用途。所以电流方面选择了多档位自动量程的方案。
一开始考虑的是方案1,优点:有效位数较高,量程之间衔接比较好。后来考虑到PD和很多手机充电现在都是5A,很多时候不够用,所以又想把量程搞到5A但是不可避免的显示位数就会小一些
电流部分现在在量程和精度问题很纠结:

1.电流量程200.0uA/20.00mA/2.000A,显示3位半。
2.电流量程500uA/50.0mA/5.00A,显示3位数。

坛友们觉得哪个更好?给点意见

网友:
不要纠结,干就是了。

网友A:
既然用于单片机,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于单片机,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吧

单片机主要就是200.0uA和20.00ma两档

网友B:
都用到3位半了,还纠结什么量程精度……基本就看个数。

网友C:
立创开源上有个项目挺不错!还很nice!

网友:
用个好点的ADC,显示上五六位的,就不用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到3位半了,还纠结什么量程精度……基本就看个数。

3位半就没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开源上有个项目挺不错!还很nice!

求链接,我去参考一下

网友D:
做过一个usb电压电流表,用的电阻分压,送去adc,运放用普通的358,屏幕用pos机拆机屏,精度嘛,一塌糊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过一个usb电压电流表,用的电阻分压,送去adc,运放用普通的358,屏幕用pos机拆机屏,精度嘛,一塌糊涂! ...

好歹弄个轨到轨撒。。。358失调得有10mv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链接,我去参考一下

https://x.jlc.com/platform/detail/7179a69e55c241ae9c6e2f059176a19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歹弄个轨到轨撒。。。358失调得有10mv吧

用那种失调电压uv级别的,会好些,手头没有,其实主要是学习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一个usb电压电流表,用的电阻分压,送去adc,运放用普通的358,屏幕用pos机拆机屏,精度嘛,一塌糊涂! ...

运放不能用358,要用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x.jlc.com/platform/detail/7179a69e55c241ae9c6e2f059176a190

这个是硬创社的吧,都属于立创他们一家的。这个大神的这个电流表我膜拜很久了,现在在做的这个部分设计也参考了这个表。

网友:
我是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F:
位数太多 后面变化会太快,你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位数太多 后面变化会太快,你也看不清。

位数多和后面变化快是两回事,位数多并不是导致最后一两位变化快的原因。

最后一两位变化快的原因来自于3个方面:
1.被测量的信号(这里就是电压、电流)本身就变化很快;
2.有干扰或者本身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的变化;
3.采样速率和显示刷新率高。
以上满足1+2或者1+3都会出现最后一两位变化太快的情况。当然1+2+3也会变化很快。

我尽量避免出现2这个情况,采样率和显示刷新率我已经优化好了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应该不会有你说的情况出现。当然我这个位数也不算高

网友:
量程跨度有点大,不改变检流电阻的阻值,只改变运放的放大倍数,小量程精度恐怕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