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电动车充电器 型号:JK6020 产品规格:60V3A维修笔记!

楼主(2023-06-21):
小刀电动车充电器维修笔记。

故事是这样的, 最近东西都修完了, 找卖电动车的老板要了二个故障充电器!

有一台是好的, 测试都正常。
坏的是今天的主人公, 小刀充电器。
里面炸黑一片, 我说这个好啊, 炸了有维修难度才能!

型号:JK6020  产品规格:60V3A
输入:AC220V~1.9A 50Hz ≤250W
输出:DC74V =3A适用铅酸电池组:60V17-20A
指示灯显示状态
1.红灯亮:正在充电
2.绿灯亮:电池已充满或输出未连接电池
3.红灯闪:环境温度高,保护功能启动
4.红绿闪:电池正负极性接反
使用须知
1.使用前请阅读说明书
ə—C
2.本产品限于室内使用,谨防雨淋
3.严禁在密闭空间或烈日及高温环境下充电.
不得将充电器放在鞍座或尾箱内充电
4.充电时,先插电池,后加市电;充足后
先切断市电,后拔电池插头
5.当绿灯亮起应及时切断电源,禁止在
不充电的情况下,长时间将充电器空
载连接在交流电源上
6.在充电过程中,如指示灯异常、出现
异味或充电器外壳过热,应立即停止
充电,并对充电器进行检修或更换
7.不得自行拆卸或更换充电器内的器件
8.禁止给不可充电的电池充电
9.警告:爆炸性气体,谨防火焰或火花,充电过程中请提供足够的通风.机内有高压,危险!广州市江科电子有限公司(制造)

电路经过3M清洗剂,洗板水伺候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炸黑的地方都刷出来了!

前级典型的3842单管反激开关电源,后级看不到型号,不知道有没有熟悉的老铁透露一下型号!

不是拍照角度问题,上面就是没有任何丝印,光刻, 表面平整光洁,没有打磨的痕迹!

这些都是坏的, KA3842A 焊在PCB板上, 担心丢了!

3842击穿了, VCC对地短路!

8N60P, 三脚全通,击穿损坏了, 包括限流取样电阻也坏了!

最后統计出坏了7个元器件!

由于手头没有贴片的3842及可代换芯片, 先告一段落!

纠结要不要继续维修下去, 因为没有后级芯片资料,老铁们给个建议!

网友:
后面那个没字的是单片机,一般不容易坏,不用管它

网友:
作工很是一般,有点垃

网友A:
再去搞个,估计会有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去搞个,估计会有3842

已经在小黄鱼下单买了一批,  3842   494 等板子回来练手!

3842 5元, 7500   9元。

网友B:
做工一般没维修价值

网友C:
巧了,我这两天也在修充电器,也在等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般没维修价值

为了学习3842, 充电器平时坏了都直接换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这两天也在修充电器,也在等快递。

为了学习开关电源的原理与结构, 3842最简单了,先从这个开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学习开关电源的原理与结构, 3842最简单了,先从这个开始!

从电动车充电器入门是最合适的了,等你搞明白了电动车充电器,其他类型的比如494之类的很容易就搞明白了,所谓一通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动车充电器入门是最合适的了,等你搞明白了电动车充电器,其他类型的比如494之类的很容易就搞明白了 ...

是不是和任督二脉打通了一样, 直接起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和任督二脉打通了一样, 直接起飞!

老鸟在这里装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285-1-1.html

网友:
后级那个看起来可能是339,做保护和转灯控制的

网友:
yhky  后极那快芯片不是339,339是14脚,这是16脚的。愿楼主早日维修成功

网友E:
炸管了,属于恶性故障,不建议修,因为这种受过短路电流冲击的电路,很容易有变压器内部击穿,PCB绝缘下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导致的其它元件损坏,更有甚者遇到软故障,因此即便修好了可靠性也会大大降低。
不过楼主把它清理的这么干净,可以试试修理,修理前建议先查查高压主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鸟在这里装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285-1-1.html

差生文具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管了,属于恶性故障,不建议修,因为这种受过短路电流冲击的电路,很容易有变压器内部击穿,PCB绝缘下降 ...

我决定修好它, 修好了有一点小鼓励!
准备买芯片,其它配件都能拆得到!

网友:
这做工提不起修的兴趣,练手都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