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助JMF608固件 DBBCCCHA04.bin有专用程序更好

楼主(2023-06-21):
一块忆储120G固态
主控JMF608
型号 BR120G
固件1.095.16
JMSSD_1000950160104899,Oct 27 2015,11:55:20,608A,DBBCCCHA04.bin
Flash Info (0x2A53)
闪存ID454C95937A57
查到应该是闪迪颗粒 自己找的的608工厂最强固件没有这款

楼主:
嘿看见其他网友的玩转教程通过修改的方法已经弄好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嘿看见其他网友的玩转教程通过修改的方法已经弄好了,自己顶一下

怎么修改的呢?

网友:
自己添加参数已经成功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