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事瞎校表

楼主(2023-06-21):
前提也不知287准不准,以它为参照,微调其它表红色箭头处。

15B拆开看傻眼了,不知调哪,就没乱动,不管它了,上图片。

网友:
校准其他的表的前题是有一个标准的表

网友:
我是不敢乱调啊

网友:
思路不错,以后可以参考调校

网友:
我用AD584校正3位半表,就当AD584这几年和5度以内温漂为零。
结果发现两个百元表误差都不过3个字,

网友A:
表越多越不知道哪个准

网友:
家用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楼主有钱人,还两个福䘵克。

网友:
没看到基准

网友:
你那个标准表也不一定准

楼主:
不知以那块表为参照,优204+和287数字好上了

网友:
这么多表用的过来吗

网友:
高级玩具不少呀

网友:
还是要先看懂电路再按次序调整。否则适得其反

网友:
感觉交流电压只要有一个参考数值就可以,很少需要精准参数,倒是直流电压电流,阻值这些在维修时常用到

网友:
就一块表,不准也算准,够用,总比手摸强,哈哈哈哈哈,说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越多越不知道哪个准

是的,一块表的话,就没这回事了,越多越多心,看那块也不准。

网友:
表是真的不少,瞎校可不行,最好找找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