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UEFI 如何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 ?

楼主(2023-06-21):
主板型号:TUF B365M-PLUS GAMING
https://www.asus.com.cn/motherbo ... -b365m-plus-gaming/

希望启动顺序,默认U盘第一,之后固态。

1、没插U盘,UEFI里,找不到USB项。
2、插U盘,UEFI里,有U盘具体型号。设置U盘第一启动项,本次有效。
3、拔掉U盘,硬盘启动。之后U盘第一启动失效。
4、或者插入其它型号U盘,U盘第一启动也失效。

网友:
好像现在的BOIS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用diskgenius好像可以改

网友:
印象中 同一个u盘同一个口,设置好以后一直是这个启动啊

网友:
新板设置是这样,没有插U盘,识别不出来无法设置U启。以前老板可以现在都改这样了,这是安全问题。

网友:
快速启动关闭,你开着它下一次启动把USB全忽略掉的,插什么都没用

网友:
又有人软件和硬件串台了,你可以说得不对,但不要说得离谱。。。

网友:
有的主板开机的时候按下键盘快捷键会自动弹出启动选项界面。

网友:
在我的印象中,插入U盘bios设置U盘启动,只要U盘不拔下来,一直是u盘是第一启动项,拔掉u盘自动恢复成磁盘为第一启动项呢?

网友:
快捷键,试试快捷键

网友:
U盘是外设,理论是来说BIOS没有检测到具体的U盘设备,也设置不了。也就是没有具体的设备。

网友:
先插上U般,再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