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简单粗暴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芯片不需要PMW

楼主(2023-06-21):
无需调速,芯片加六个MOS直接把直流电源转换为三相输出驱动无刷电机,我看电动车的控制器核心部件就六个MOS,但是非得上单片机调速什么的,我就定速运行能不能简单简单再简单一些

网友:
有一个芯片叫33035,驱动有霍尔无刷电机的。
有峰迢的方案可以驱动无霍尔的无刷的。

网友A:
电脑风扇不知是不是3相无刷,如果是3相的,改大功率MOS管估计可以

网友:
找一个坏硬盘和一个旧电脑的电源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
得定时改变电流方向吧

网友B:
从启动0~100%本身就是调速过程,没单片机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风扇不知是不是3相无刷,如果是3相的,改大功率MOS管估计可以

就是要这样的,简单的直流输入,通过开关控制转停,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mos扩流,因为看电动车控制板是N+P三组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启动0~100%本身就是调速过程,没单片机实现不了

可以有单片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接口那么多外围控制的,我就希望有这样一个芯片,就5个脚,两个脚接电源正负,三个脚输出给无刷电机,他内部功能可以复杂,但是外围器件要尽量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有单片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接口那么多外围控制的,我就希望有这样一个芯片,就5个脚,两个脚接电源 ...

一相有上桥下桥两mos管,三相就有6个mos管,封装在一个芯片根本散热不过来。不同的电机需要不同的mos管和程序,没多少厂家愿意把它们封装在一起。

网友:
GP9101可以产生pwm,加上JY01芯片可以实现,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