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器控制紫外线杀菌灯

楼主(2023-06-22):
反渗透净水机,400g的,每分钟一升,很早买过一个水流紫外线杀菌灯,想装上去,试了靶式水流开关,灵敏度太低,干簧管水流开关,最小流量也要每分钟1.5升,没有办法。放弃串联水流开关了。在水泵电源上引出正负极带动一个降压模块,降压模块降到24v电压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220v电源给紫外线杀菌灯供电,开水阀制水水泵得电,一连串的紫外线杀菌灯也就得电,升了一个水流开关也不错

网友:
看地区,北方水质没南方好。内路也没外路好。有流动的一年不干的河,基本水不会差。

网友A:
紫外线杀菌的照射时间一般是30分钟,大功率照射GB15982建议5分钟。
所以紫外线给水流灭菌完全没效果,是骗人的

网友:
照射时间不够,消毒效果能好吗?

网友:
有这样神奇的?

网友:
紫外线在工厂制备注射用水和纯化水工艺中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现在喝口水都的这么复杂,有必要吗?

网友:
你这个方法好,一开紫外线灯就亮了。
楼主你的头像好特别

网友B:
紫外线给水流灭菌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给水流灭菌有效果吗?

功率很高了 要买石英灯管 不要买高硼灯管 杀菌效果好 在卧室点10分钟, 一股晒被子的味道,其实就是螨虫被烤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杀菌的照射时间一般是30分钟,大功率照射GB15982建议5分钟。
所以紫外线给水流灭菌完全没效果,是骗 ...

要有根据和数据来讲。我用的进口飞利浦灯管 不要用高硼玻璃灯管,用石英玻璃, 放卧室只10分钟,我就铺铺被子两分钟还是眯着眼的 出来眼泪哗哗流睁不开闭不上。功率45w 相当高了 有机会我用显微镜测试照射小虫子。我没有高倍显微镜,所以照射不了细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杀菌的照射时间一般是30分钟,大功率照射GB15982建议5分钟。
所以紫外线给水流灭菌完全没效果,是骗 ...

当然 要看用的设施,我是按照工业纯水标准配的不锈钢杀菌管中空进口灯管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杀菌的照射时间一般是30分钟,大功率照射GB15982建议5分钟。
所以紫外线给水流灭菌完全没效果,是骗 ...

水流太快,来不及啊

网友:
一般没效果

网友:
紫外线给水灭菌效果好吗

网友:
从水流速度上和紫外灯照射时间来讲,估计心理作用更大点吧

网友C:
我也干过,水泵24v电源供电,并接一个24v继电器带动紫外线工作,不过后来坏掉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干过,水泵24v电源供电,并接一个24v继电器带动紫外线工作,不过后来坏掉就取消了。 ...

不需要24小时供电。开水阀供电!节约能源自家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