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风扇遥控套件可控硅能改mos管吗 (能)

楼主(2023-06-22):
看到坛友发帖介绍这款套件,价格也不贵,我有5V小风扇也想加个遥控,看电路图挺简单,心里想着把可控硅换成nmos管不就行了吗,结果还真不行..,

电路板直接接5V,这个芯片的输出脚关断状态是有5V电压的,遥控打开后电压是0.12V,遥控上的负离子功能接收板上也有,芯片14脚,只是没上元件,这个脚没接电阻,打开后电压是0V。

这下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请教坛友们指点,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改。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买个2272方便!昨天看到个易微联蓝牙加无线的模块,买了一个,不行就用这个吧。

最后发个坛友画的电路图

想看结果的坛友直接46楼

网友A:
先不说交流与5v技术上完全不搭界。。。5V风扇就摆在面前才有风,还需要遥控? 这是有残疾还是有懒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交流与5v技术上完全不搭界。。。5V风扇就摆在面前才有风,还需要遥控? 这是有残疾还是有懒癌? ...

呵呵!我们想法不在一个回路上

网友:
可控硅和mos管两者工作方式不一样 怎么可以代换?

网友B:
怎么看,这200v供电的遥控板,跟5v风扇,主观存在电压相差大。

看电路图,遥控板经过电机串联回到com端口,那么只有找5v工频变压器代替图中的电机。(交流部分)

然后遥控调压,经过变压器输出到5v风扇,这样折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这200v供电的遥控板,跟5v风扇,主观存在电压相差大。

看电路图,遥控板经过电机串联回到 ...

看来是我大意了!没想到改起来挺麻烦,那就不改了,留着改落地扇或者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们想法不在一个回路上

这么瞎想也配呵呵?也配提回路?呵呵!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高了

网友:
没必要改啊,

网友:
估计改遥控开关和定时功能是可用的,但是调节风量是利用风扇本身不同绕组实现的,想改调节风量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改,不过小风扇的调档方式也不同,你怎么改?

这电路最好能改成P结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不能

网友:
芯片的输出的是与50HZ同步脉冲万用表测不出来的,可控硅与MOS控制方式完全不同折腾难道有点大。

网友:
MOS管是场效应管,IGBT是复合管前管是场效应管,后管是NPN关,可控硅是二极管类,MOS管高阻输入,IGBT是高频大功率输出,可控硅可作交、直流开关,MOS管,IGBT只用直流

网友:
可控硅交流多。地方不同

网友:
可控硅与MOS,2个器件的工作原理都不相同。改这个需要重新设计驱动电路了。

网友:
不行的,完全两回事。

网友:
无刷风扇和有刷的控制方式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