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块钱到手的冰箱知音TC-196定时器拆解

楼主(2023-06-22):
这款冰箱知音TC-196定时器是个公版产品,每家的产品都是换个名字而已,俺是用在睡眠小风扇上的。

虽然用的是三脚,但实际并没有接地线,用在冰箱上会存在安全隐患

插座只用了单片触片,容易出现接触不良而发热的隐患,使用中发现LED指示灯过亮,可自己加大限流电阻阻值

网友A:
这玩意在冰箱上是干嘛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没有地线不安全。关机时间能无限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在冰箱上是干嘛用的?原理是什么?

自己随意设置冰箱的开机和停机时间,达到省电或除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地线不安全。关机时间能无限就更好了。

可考虑定时插座

网友C:
自己加工一下,加条地线,改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工一下,加条地线,改开关电源

换条合格的三脚插线,无需改开关电源,电容降压就很耐操了

网友:
地线是个问题

网友:
看着有点简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在冰箱上是干嘛用的?原理是什么?

主要就是老冰箱冰柜,温控不好使压缩机一直工作,用这个来达到间歇工作

网友:
这是给温控坏了的冰箱用的吧

网友:
产品的名字不错,用在冰箱上叫冰箱知音,你用在风扇上就叫风扇知音。

网友:
自定义开关机不错,风扇多了个新功能

网友:
这种现在没用了吧

网友D:
压缩机工作时,定时器突然把电断了,这是嫌压缩机死的不够快?

网友:
已经淘汰的东西又有了新用途——用在电风扇上。

网友:
这不是永动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工作时,定时器突然把电断了,这是嫌压缩机死的不够快?

压缩机又不是电脑硬盘,家用电器没有哪个不能突然断电的,只是压缩机断电后马上又启动的话才伤机,这玩意会在设定的间隔时间后再启动压缩机,这样不会损伤压缩机。

网友:
不错,这个不是传统那种齿轮机械式的,电子式的,应该更加精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在冰箱上是干嘛用的?原理是什么?

这是原来冰箱不停机,用这个定时停机开机,凑合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