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艾利和H140播放器不开机检修(未修复)

楼主(2023-06-22):
iRiver iHP-140D Multi-Codec Jukebox,刚刚入手,拆开检查,主板没有维修过,电池老化,更换电池不能开机,不装电池,充电灯闪,按开机键灯灭。不能显示。装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亮。按开机没有反应。目前不知道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电脑联机也联不上,有维修过的给点建议。

正面

反面

拆开

拆开

东芝微硬盘

主板

主板正面

主板

充电器

充电灯亮

检查屏幕

拆裂1个排线

裂开位置

焊接回去,测试通的

拆硬盘小板

小板

原来有补焊

重新安装,电池装上,充电好像正常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347-1-1.html

网友A:
去掉硬盘测量电流,看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变化,如没变化,说明主板故障。

网友:
这种电路费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硬盘测量电流,看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变化,如没变化,说明主板故障。

好的,回去测试下

楼主:
没有经验,目前看硬盘小板的接口有焊接过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

网友B:
估计是硬盘挂了,里面有固件,但想想又感觉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硬盘挂了,里面有固件,但想想又感觉哪里不对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C:
供电都正常的话,可能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都正常的话,可能掉固件了

怎么强刷固件

网友D:
居然还是一个东芝的小硬盘,做工也挺不错的,芯片密密麻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是一个东芝的小硬盘,做工也挺不错的,芯片密密麻麻的

当年的旗舰产品,也是很喜欢

网友E:
多半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固件丢失

网友:
硬盘mp3,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还是电池的问题

准备在去找个电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还是电池的问题

准备在去找个电池芯片测试下

网友:
看看固件是不是在硬盘上,硬盘不工作系统跑不起来就不行

网友:
不太好判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