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要不要搞个网络柜呢?

楼主(2023-06-22):
办公室大概5-6人,但设备比较多。
有线路由一台,无线路由一台,群晖一台,办公OA一台,现在打算上一台财务系统,也需要一个独立的系统。

网友:
要整洁就上,看上去干净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谁出钱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谁出钱才好回答

100多块钱,价格很便宜了

网友:
4楼回答道点子上了

网友:
必须上,没多少钱,但是以后维护起来轻松得多,我自己家都弄个小机柜,75CM高的,柜子里面放设备,上面放打印机,一下子就规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多块钱,价格很便宜了

你说的是那种6U9U的网络交换机柜,不大,有放地上的,有钉墙上的。

他现在已经有一台办公OA服务器,还得在上一台财务ERO服务器,估么着都是台式机改装或者塔式服务器——机架式服务器的噪音巨大,不可能放在办公室。

他得用36U甚至42U的,好看是好看,就看谁出钱了。

网友:
路由器放柜子里影响信号,主机放柜子里影响散热。也不知道谁想出来这个所谓网络柜,看样子就是模仿机柜,你又不是机架式的服务器,弄个机柜干嘛呢?普通办公室也没见弄网络柜的,主机放办公桌下就行了,你要无线覆盖好,路由器是要讲摆放的,可以网线走吊顶,倒挂在天花板上,这样信号最好也不占地方,就是可能有人会觉得丑,但是很多公司都是这样装的,主要是覆盖好

网友(2023-08-09):
必须装个,方便维护

网友:
机柜不贵,0.8米高 16U机柜  也就几百块钱 主要就是要占地方

网友:
必须放啊,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