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0V数控可调电源,淘宝上不好找

楼主(2023-06-22):
需要一个数控可调电源,要求0-300V数控可调,最大2A输出,有合适的吗?

网友:
这个只能是定做了,网上好找的是PWM模块,有通2A电流的

网友A:
这个指标淘宝一大堆,就是便宜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淘宝一大堆,就是便宜的不好找

不然怎么是万能宝

网友B:
300V 数控可调,淘宝价格不菲啊,买个手动的回来改下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价格不菲

网友:
有没有看钱,只要钱给够,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便宜是没有的。。。
300V?
超过36VAC 60VDC这玩意根本不会走民用市场往外卖。。。

最便宜的貌似是国内有一款晟源的,485或者RS232通讯可选。300V只有0.5A左右。

网友:
便宜是没有的。。。
300V?

网友:
300V/2a, 就是600W可调电源。

60V以上都是专业测试用的, 工厂测试用的,民用市场很少了, 所以你不好找!

你用民用维修可调电源的价格来衡量专业测试设备的价格,肯定接受不了!

建议买菊水, 这个品牌电源老喜欢了!

网友:
艾德克斯IT6723H

网友:
要求的电压挺高的,

网友C:
0--300V,而且电流要达2A,这样的电源只得定制了,而且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 数控可调,淘宝价格不菲啊,买个手动的回来改下应该可以。

我有两台大功率3Kw的0~300V10A后极的整流板RCD有问题烧PCB板了,外挂RCD吸收电路可以用,有空再重新做一块板就完美了

网友:
海鲜市场见过一个0--350V,0--7A可数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00V,而且电流要达2A,这样的电源只得定制了,而且价格不菲

鱼塘有人在卖0~300V10A的,1千多一台

网友:
我有一个直流0到220v2.2a可调可以出给你,不知道你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