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人体感应灯怎么加装光敏电阻

楼主(2023-06-22):
网上1块钱买的感应灯,目测是由红外感应器控制的,所以白天也亮,有没有办法加个光敏电阻控制白天不亮?

网友A:
貌似这个用的是光敏二极管,右下角R8右边的那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用的是光敏二极管,右下角R8右边的那个就是。

不是啊,这个白天也亮灯的

网友B:
想咨询你倒是把图片拍清楚点啊, 芯片型号也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咨询你倒是把图片拍清楚点啊, 芯片型号也没有说.

这个芯片还给打磨了。。。。。。

楼主:
下午恶补了光敏电阻和人体感应传感器的原理。拆开发现里面的人体感应器三根线,有两根有电阻。于是把光敏电阻并联上去,居然实现光控了  真的意外啊,哈哈哈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