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有没有微距?

楼主(2023-06-22):
家里旧手机太多了,能不能用手机做个拍微距照片的摄像头?这个比普通光学显微镜好用,因为能拍照。
光学显微镜不方便拍照,不方便记录照片对比试验。

网友A:
手机上有微距,但是效果因手机镜头影响而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有微距,但是效果因手机镜头影响而不理想

如果喜欢拍微距,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B:
还做什么呢?直接用不行吗?再外夹一个镜头更好

网友:
有些手机就有一颗独立的微距镜头不过像素都比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做什么呢?直接用不行吗?再外夹一个镜头更好

需要连续观察一个微小细节,最好是微距,否则不容易看清

网友:
如果是长期拍微距的打算,且是强爱好,最适宜的是配一部相机+微距镜头,可以实现很震撼的清晰度

网友:
要不换镜头试试

网友:
试过用外夹镜头似乎边缘色散,放大效果一般

网友C:
一几年来,论坛里有段日子,流行用光驱的激光头镜片当微距镜头的,也有用水滴的,

TB上也有镜头,鱼眼广角微距三个9.9,现在不知道多少了,也有几十上百的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几年来,论坛里有段日子,流行用光驱的激光头镜片当微距镜头的,也有用水滴的,

TB上也有镜头,鱼眼广角 ...

一下提供了这么多选择,谢谢,我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
实践的有没有

网友:
我的手机有超微距

网友:
百度视频里有加透镜diy显微镜的例子,搜索看师傅合适用

网友:
应该可以吧,平时用手机照相都能拍微距。

网友:
我试过用水滴效果也可以,而且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