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可以控制电脑USB接口的软件?

楼主(2023-06-22):
实验室的电脑,数据太重要了,担心数据被哪个员工直接拷贝走了。
希望能控制电脑USB接口,只能鼠标和键盘,其他一律不能使用。

网友:
有,在注册表中修改一下,只能鼠标和键盘,其他一律不能使用。还有就是在BIOS中屏蔽USB端口,使用圆口的鼠标和键盘。

网友:
物理式封住,加锁

网友:
USB物理加锁,比什么都强。

网友:
接口全封死,使用无线键鼠

网友:
用移动硬盘,涉密数据用完带走

网友A:
这个简单。把USB线重新接一下即可。
把电源接到数据,插入USB设备立马烧坏。

网友:
AB胶灌死,彻底封住。

网友:
用电焊机把口封死

网友:
记得有次到国防单位去,把U盘插到单位的电脑里,不到两分钟就冲进来一伙军官,差点去蹲了小黑屋,后来那台电脑被送去做数据销毁了,当时差点吓尿了

网友:
主板上的前置USB线拨掉,后面的USB口封住。
(7楼办法行,但是太血腥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USB线重新接一下即可。
把电源接到数据,插入USB设备立马烧坏。 ...

你太狠了!

网友:
学校机房就是这样做的。烧坏U盘无数。学生敢怒不敢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USB线重新接一下即可。
把电源接到数据,插入USB设备立马烧坏。 ...

还是要警示一下才人性化吧

网友:
注册表修改和物理隔绝

网友:
有这种软件的,设置白名单,只有在名单里的USB设备能正常用

网友:
热熔胶,机箱加锁

网友:
物理隔绝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楼上已经说的太多了。

网友:
重要部门的电脑USb端口都做的有防护,一旦插入外接的任何设备,立马报警。

网友:
USB口全拆掉,另外如果有蓝牙也要拆掉,因为蓝牙也能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