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一个多月没开,汽车没电了,能用数控电源给它充电吗?

楼主(2023-06-22):
放了一个多月没开,现在连开锁都难,开几次才能打开门,想给他充一下电,恒流电流调几A合适?

网友:
0.1--0.2C都可以的

网友:
没事,可以充,铅酸电池充电最大电流一般为0.15C A,C为铅酸电池额定容量。 12AH电池充电最大电流为1.8A,20AH电池充电最大电流为3A。

网友A:
多大电瓶啊,一般停上2,3个月也能启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瓶啊,一般停上2,3个月也没能启动啊。

2.0的发动机,应该有60AH的电瓶,电瓶也用了两三年了,可能也快要坏了。车了可能有漏电。

网友:
你想充满电流2A左右,冲一会打着车电流5A也行

网友:
电流5a,电压13.8v,比较安全

网友:
还是换个新电池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的发动机,应该有60AH的电瓶,电瓶也用了两三年了,可能也快要坏了。车了可能有漏电。 ...

我的用了6年将近7年了,最长停放时间一般是20天左右,现在还是一拧钥匙就启动,感觉还能再战两年。

网友:
可以,就是电压电流大小不太懂

网友B:
搞个太阳能补电啊,不开车时太阳能发电板放车顶或前挡,开车时收回后备箱就可以了

网友:
不骗你,我车子没电,都 是用电焊机直接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太阳能补电啊,不开车时太阳能发电板放车顶或前挡,开车时收回后备箱就可以了 ...

从哪儿接电啊,,自己直接从电瓶接线?还是从点烟器?点烟器熄火了就没电了

网友C:
估计该换电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该换电瓶啦。

准备换了,,在jd看了一下,只要400多块,,比4S店便宜多了,还上门服务

网友:
电瓶水很深的,贵有贵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