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到一块迪文科技DWIN显示屏不知道能干啥?

楼主(2023-06-22):
在我一朋友收废品的场子里闲逛,在一个充电桩上看到一个屏,目测没有破,问了朋友说没淋过雨,于是果断拆回来了,回家就上电试一下,点亮,就是不会玩,不知道能不能DIY个啥,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串口屏,只要有协议玩的很简单吧

网友:
倒车显示器

网友:
展示用的吧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改个小电视?别的好像不知道有什么用了

网友A:
迪文科技官网就有资料和软件啊,串口屏玩玩还是很简单的,这种带内存卡插槽的一般可以搞一下图片和小说阅读器,带喇叭的还可以试试MP3播放器https://www.dwin.com.cn/DGUS.html

网友B:
放到海鲜市场上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到海鲜市场上卖。

真不会搞那卖了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网友C:
如前几楼说的,当小说机,MP3等。如果实在不会玩就出了吧。

网友D:
串口屏,改成智能家居玩玩还行,这玩意学起来费劲。曾经收了两个小的吃灰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前几楼说的,当小说机,MP3等。如果实在不会玩就出了吧。

这个玩意带不起来,做个状态显示屏还可以.这个屏针对的就是用低档次单片机串口就可以驱动设计的.迪文的屏很多用在充电桩上,对低温和高温耐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迪文科技官网就有资料和软件啊,串口屏玩玩还是很简单的,这种带内存卡插槽的一般可以搞一下图片和小说阅读器 ...

有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屏,改成智能家居玩玩还行,这玩意学起来费劲。曾经收了两个小的吃灰中。 ...

没有单片机基础,看来只有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玩意带不起来,做个状态显示屏还可以.这个屏针对的就是用低档次单片机串口就可以驱动设计的.迪文的屏 ...

就是充电桩上的,公共场所用的应该是结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dwin.com.cn/copy_download6.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30331687
当个什么控制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