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0V微风小风扇被风吹动会引起触电事故吗

楼主(2023-06-22):
有一种220v小风扇,使用交流同步电动机,用手转动能发出高电压。假设需要停电检修电路,电风扇仍然连接在电路中,电工不知道有这个风扇,然后一阵大风吹过风扇,风扇发电反向送入已经断电的系统中,导致触电事故。这种巧合很少见,但是仍然有存在的可能性,和这个比较相似的是,用户自己使用发电机接入自家的电路,由于没有断开总闸导致外面停电的线路也有电。

网友A:
做过实验,一只手捏住风扇插头的两个脚,另一只手转动风扇,捏插头的两个手指之间有很大的触电麻的感觉,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上面的实验可以体验到电流流过手指的奇妙感觉,不会有危险,风扇别转太快就行,用的那种微风小吊扇

网友:
36V安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实验,一只手捏住风扇插头的两个脚,另一只手转动风扇,捏插头的两个手指之间有很大的触电麻的感觉,有 ...

小时候拿一个220V的微风小吊扇玩,无意间手摸着插头,恰好又转动了电扇,和触220V市电感觉差不多,没那么大电流和持续那么久而已。

网友:
永磁电机?要不然哪来的励磁呢?

网友:
不会找东西卡住扇叶

网友:
不会,电网还有其他用电器连接电阻远小于人体电阻

网友:
无论交流还是直流,通常认为大于36V时对人体是有触电危险的,交流同步电动机,用手转动能发出高电压是常见的现象,同样普通转页风扇是靠这种电机转动,虽然输出的转速很低,每分钟也就三五转,但是如果手动转动的话会生产大于220V的电压。

网友:
个人觉得不会

网友:
家用的电风扇风吹产生的电压应该不会很高,同时家里一般还有其他电器通着,电阻更小。

网友B:
想不明白,普通电机(非永磁)怎么会发电呢?没有励磁啊?如果是正常通电运转时突然拔电,好歹还有剩磁,通过惯性产生电动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不明白,普通电机(非永磁)怎么会发电呢?没有励磁啊?如果是正常通电运转时突然拔电,好歹还有剩磁,通 ...

那种小吊扇是有磁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8

网友:
不会不会不会!普通触电事故是因为变压器接地了,人站地上火线对人体就有电压。人体对地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徒手带电操作的。触电后果与电压电流类型有关,比如72V直流手指分别捏住±都没什么感觉,72V交流就不行了。再比如几万伏的高压比如摩托车点火高压被电就跟什么咬一口似的,因为电流小。而220V电死人是因为导电良好,电流流过心脏大脑引发的。如果不流过心脏,在肢体上形成回路即便肢体烧毁残废也不一定被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小吊扇是有磁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8

这种有磁铁的电机,转起来是会产生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