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钻锂电池充电的时候充电器不停的变灯

楼主(2023-06-22):
12v电钻的锂电池充电的时候红绿灯不停的来回变,充另一块电池的时候正常,已排除充电器的原因了。有没有大神知道是电芯还是保护板的原因?

网友A:
不是电池就是保护板,要么就是保护板不是电池

网友:
是电池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就是保护板,要么就是保护板不是电池

精准指出故障点

网友:
应该是电池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
电池开始不大行了,刚充到截止电压,等一下又掉压了,充电器认为还可以再充一下,所以红绿灯不停转换。

网友:
看两块电池在使用过程中 是否有一样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