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检测显卡老化?

楼主(2023-06-22):
以前的台式机,独立显卡,几年没开机了。
现在发现播放视频的时候,还不如X280核显,是不是台式机独显老化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检测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更新驱动,我有一片10几年的HD6670还在服役呢。

网友:
那要看你的独显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显卡检测工具能不能检测显卡老化

网友:
换个有gpu的amdcpu二手也不贵

网友:
应该检测不出来,可以用跑分软件看看。可能性更大的是显卡太老了,不支持更新的功能

网友:
有个一键测试显卡稳定烤机软件,  我发下载链接给你测下

一键测试显卡稳定烤机软件

网友:
什么是“发现播放视频的时候,还不如X280核显”???
显卡的视频解码部分和3D性能无关,现在的12代双核核显,看视频解码能力超过gtx1080,但游戏跑分是后者的零头

网友:
老化程度无法测试,只能测试有没有损坏,有个检测显卡的软件叫mats,大概五十多G容量,写到一个320G以上的硬盘里面,分成四个区分别写入四个镜像,可以检测市面上主流显卡的显存和核心有没有损坏!如果简单测试就用furmark跑甜甜圈看看温度之类,不花屏就行!还有就是用3Dmark跑一下,看看通过率能达到98%以上和timeSpy的跑分!!

网友:
是什么显卡?难道要换硅脂了,温度太高引起的?

网友:
全拆了重新安装一遍,加个256的SATA固态,重装系统后立马飞起

网友:
我上一个显卡  讯景8800GS  还是08年五一装的
今年开始,硬盘、显卡陆续挂掉
黄鱼上买了套B85+显卡
不到200,又能继续再战几年

网友:
显卡的老化不影响性能,真的是老化,也就只会引起有故障,或者花屏,死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