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的锂电池,不同品牌能兼容吗?

楼主(2023-06-22):
仓库把几年前装木板床的手电钻找出来了,发现锂电池挂了,淘宝上没有找到原装的电池。
不知道不同品牌,能兼容吗?看起来尺寸好像差不多。

网友:
一般的12V公模电钻电池都是可以通用的, 不过细分为ABC等型号,上淘宝对比一下买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去找相同的?

网友A:
不常用,可以找个笔记本电源改个外接的吧

网友:
主要看型状和电压,

现在基本都是用18650串连后来用,12V的就是三节,16V的就是四节,以此类推,

网友B:
串联的话最好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吧,而且还要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的话最好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吧,而且还要配对

网上都是些拆机垃圾电池组装的,绝对浪费时间来测阻配对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当然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常用,可以找个笔记本电源改个外接的吧

笔记本电源连空转都带不起来。

网友:
我觉得杂牌的兼容性强 品牌的好多有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源连空转都带不起来。

我的是21V的5串,改的笔记本电源外接。好像是3A多一点,启动的时候开关缓慢按下,才能启动,如果电钻开关一下按到底,电源就保护了。启动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兼容的很少。

网友D(2023-07-24):
12V手电钻电池 一般分为3大工模电池,然后各个牌子的电池的外壳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厂家的兄弟牌子是通用的,比如小强电池和大有电池。
你可以把你的电池打开,里面换成其他的电池芯就可以了 一般舍不得花钱 你去废品站买笔记本电池,然后拆电池芯

网友:
最好选动力锂电池 二手的也可以 价格也公道 土豪可以买全新的 但必须是动力锂电池 具体型号怎么选? 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手电钻电池 一般分为3大工模电池,然后各个牌子的电池的外壳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厂家的兄弟牌子是通用 ...

笔记本电池是容量型,电动工具的是动力型,你这样选是白花钱。老老实实买动力电芯,建议买国产全新的,二手的难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