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分析一下小米电视故障原因

楼主(2023-06-22):
55寸小米,开机有声无图,屏微亮显蓝色,但不见有暗图象。按摇控不见菜单字符显示。后盖散热窗口可见灯管发亮。先谢谢了。

网友:
一个字没有

网友:
有声无图,屏微亮显蓝色,但不见有暗图象,说明逻辑板还有故障。

网友:
1.逻辑板坏了,自已换的话几十块钱的事。
2.屏挂了,该买新电视机了。

网友:
在保就要厂家,不在保新的也不贵。二手的更低。

网友A:
你看过抖音这个视频你就会修了,很简单,视频里的型号跟你这个电视的型号一模一样 https://v.douyin.com/ydXX84p/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抖音这个视频你就会修了,很简单,视频里的型号跟你这个电视的型号一模一样 https://v.douyin.com/y ...

这也是修家电关门的原因吧

网友:
大概率是逻辑板

楼主:
师傅们,又有新问题了,折机后断开一边的屏线,屏幕亮了,出了半边图象。拔电源再断另一边屏线时,屏幕又不亮了,现在连灯管背光都不亮了,该再怎么下手呢?

网友B:
先从电源板检测  看各电源组输出是否正常 查看各电路板是否有发热留下的痕迹,检测发热位置各元件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估计你只能找售后服务来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电源板检测  看各电源组输出是否正常 查看各电路板是否有发热留下的痕迹,检测发热位置各元件是否正常 ...

现在,脱一边排线,有半边图像出来了,想屏针脚修复,不知要屏蔽那几个脚。

网友:
硬件维修很难啊

网友:
逻辑板坏了,先换个逻辑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脱一边排线,有半边图像出来了,想屏针脚修复,不知要屏蔽那几个脚。 ...

左边排线,左边五分之一贴透明胶,试一试。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两个小电阻或电容坏了,逻辑板上,网上买个同型号的换了。

网友:
这种维修需要很高的判断经验吧,一般人怎么知道屏蔽哪几针呢

网友:
能换板维修,已和上门维修水平相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们,又有新问题了,折机后断开一边的屏线,屏幕亮了,出了半边图象。拔电源再断另一边屏线时,屏幕又不 ...

这个就是屏边条上的器件坏了,屏蔽一部分能看,坏的这边屏蔽后仔细观察亮度有点偏暗但不影响观看。

如果是红圈这条线拔除屏亮了,那就是红圈这边屏电路坏了,屏蔽红圈部分排线即可。如果是你手上那条线拔出屏亮了,就是你手上的那边电路坏了,同样屏蔽一部分即可,具体屏蔽多少不一定,一般1/5左右,约屏蔽8-15根,跟坏多少有关系,一般只会坏一边,所以只要处理一边,靠另一边来处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