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三菱E700变频器

楼主(2023-06-22):
首先祝坛友端午安康。
简单拆解看一下这款变频器。

面板 型号E700

接线端子

拆开 控制面板,打了三防漆与变频板排线相连。

变频板,igbt和整流在背面与散热片相贴照片没拍上
end

网友A:
不错了,用来接风扇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
复杂的一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用来接风扇可以实现无级调速

三相的能用在风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的能用在风扇上?

可以去找三相的电机啊。

网友:
不错的拆解,好精密。

网友:
大电容空了好多,补上

网友:
这么多大电解电容都没焊上?!

网友:
电容空了好多

网友:
变频器做工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