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迪453EA7927E57可以上什么u盘主控

楼主(2023-06-22):
闪存识别1ce,安国只能开出16G,想问下上什么u盘主控可以开满容

网友:
安国都开不满的颗粒就别考虑开满容了,目前没有比安国更能回收容量的主控了

网友:
看大佬把ce和rb并一起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有转接贴或者你可以手动并CE来操作,安国特殊版本也可以直接开满 但是那个工具开出来好像不台稳定

网友:
mlc的话可以46xt,tlc可以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