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焊用的热风枪可以用来焊接塑料吗

楼主(2023-06-22):
拆焊用的热风枪可以用来焊接塑料吗?照例温度也够,拆焊的风枪做工更专业些,焊接塑料的风枪也很贵,有种可以焊塑料地板的居然要700-800元,

网友:
改个出风口

网友:
同样的东西你只要添加个商用医用那价格就蹭蹭涨,还有婴幼儿,母婴,老年人专用

网友:
没问题都是热风加热

网友:
专用设备就是这样。

网友:
个人DIY用用没问题的,如果是施工,还是专业的好用

网友:
有难度,设计就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有细微的区别。就好像天然气灶和液化气灶,其实就是喷嘴大小不同,其他都一样。换气源了只需换个喷嘴即可。

网友:
吸风嘴掰弯就可以了,经常用,一样的效果!

网友:
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口尝一尝。

网友:
换个小风嘴,温度调低点

网友:
温度调低点,风开大,可以的。

网友:
都是同样的工作原理,能实现同样的功能,但是把适用领域调整一下还真是价格翻倍。

网友:
偶尔用一下都能用,如果大面积用还是专用的好用,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
偶然用一下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小活可以干,大活干不了,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活可以干,大活干不了,功率不够。

谢谢各位解惑,塑料焊枪我就不买了,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就用热风枪和电烙铁凑合一下。

网友:
专用设备就是这样

网友:
当然没有问题;了

网友:
调到合适温度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