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百里 雅典娜 一些问题

楼主(2023-06-22):
首先都是免费撸的路由器。
K2p 可刷固性多,信号也强。
百里 好像积分少,回本太长了。
因为没用过百里和雅典娜。所以用过朋友说一下信号强度,回本时间,刷机,这方面问题。

另外说一下京东云鲁班路由器质量不咋地,不到半年换了一个。相反k2p质量杠杠的。

网友:
百里和雅典娜信号强度都一般般,我的雅典娜10个月回本。

网友:
京东无线宝旗下的:
雅典娜路由器,亚瑟路由器,
目前已无多少积分,每天积分在十几左右。
且无线宝旗下的路由器目前还不能刷其他固件!
信号性能一般化

不建议投资!

有钱任意!

网友A:
我家里500兆光纤,几个手机、电脑、电视、摄像头、智能音箱、扫地机都用路由器,这几种路由我都有,k2淘汰了,k2p也时间长了不太行了,听说可能电容更换一下就行。第一代京东64G的到现在还行,可惜不是wifi6的,只能做中继了,信号还不错。现在主力是亚瑟128g的,币不多了可以关了,速度信号都还不错,时间久了系统会卡死,设置每周一次夜里重启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500兆光纤,几个手机、电脑、电视、摄像头、智能音箱、扫地机都用路由器,这几种路由我都有,k2淘汰 ...

过年的时候带亚瑟回家,因为老家原先用的K2, 新装300m宽带。对我弟说,原先那个路由器只能支持100兆,你用一下这个。后来被他说了一顿,他说信号还没有原先那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的时候带亚瑟回家,因为老家原先用的K2, 新装300m宽带。对我弟说,原先那个路由器只能支持100兆,你 ...

瓶颈,做中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不过都是老产品了。

网友B:
K2做中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的时候带亚瑟回家,因为老家原先用的K2, 新装300m宽带。对我弟说,原先那个路由器只能支持100兆,你 ...

可能运气比较好,我买的一代二代京东路由信号都比较好。速度也比k2快太多了。k2太老了,以前还行,家里还有几个更老的巴法诺、博通什么的,都 是洋垃圾,当时还不错

网友C:
雅典娜14个月了,预计还要2个月回本。信号不算差,K2P我现在拿来做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做中继还是很不错的

中继  刷哪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雅典娜14个月了,预计还要2个月回本。信号不算差,K2P我现在拿来做AP。

多少上行,一天多少收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上行,一天多少收益

40上,1000下,一天也就1.5~1.8元左右,这两天端午,可到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上,1000下,一天也就1.5~1.8元左右,这两天端午,可到2元。

外置硬盘没有?我老家联通 40m上,实测上们50-60m,目前亚瑟跑不满,一天100-200积分。还可以再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继  刷哪个固件

官固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置硬盘没有?我老家联通 40m上,实测上们50-60m,目前亚瑟跑不满,一天100-200积分。还可以再接一个。 ...

试过,接外置128与1T,跟内置积分差不多,现在把外置拆下来省点电,每天积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接外置128与1T,跟内置积分差不多,现在把外置拆下来省点电,每天积分差不多 ...

机器多大内存,外接硬盘存了多少缓存。可能40m 差不多跑满。所以加不加缓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多大内存,外接硬盘存了多少缓存。可能40m 差不多跑满。所以加不加缓存是一样的。 ...

机器本身是128的,之前外置的128与1T都能缓存满,但积分跑不起来。

网友D:
我用K2P无线组对中继,感觉不会淘汰了,,我找不到比这个更优秀的方案
5G。选无干扰信道,,无线信号强,还可以自选无干扰信道

2.4G的14信道也测试过,,信道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K2P无线组对中继,感觉不会淘汰了,,我找不到比这个更优秀的方案
5G。选无干扰信道,,无线信 ...

哪个固件 高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