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电脑电源高压输出怎么测量?

楼主(2023-06-22):
明基电脑显示器G2220DH问题:开机后显示logo,过一会显示没检测到信号。我分析两块板都可能有问题。

一、电源板问题可能是出现了保护电路工作了。
二、信号板的输入信号电路有问题了。可是整个电路就两个22uf电解电容器,我已经焊下来测量了是好的,其它电路全是贴片原件,一般贴片原件不容易坏的,再加上开机显示logo说明信号通道是好的呀!
   检查过程:主要检查输出高压。
用万用表高压1000v直流档测量,无电压输出。
用万用表750v交流档测量无输出。
结论:怀疑是高频电压普通万用表测量不了。
请教大家:1、怎么测量此高压,2、此高压一般是多少v?
求电路图分析故障。
     最后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电脑电源没有高压输出哦,其机内是有市电经整流后的工作高压

网友B:
你说的是显示器,高压只是背景灯驱动电源。你描述的现先检查信号驱动电源供电,更换信号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显示器,高压只是背景灯驱动电源。你描述的现先检查信号驱动电源供电,更换信号线试试。 ...

谢谢!不知道显示器高压万用表能直接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没有高压输出哦,其机内是有市电经整流后的工作高压

谢谢老师。我用万用表测量灯管电压输出,没有。是不能用万用表测还是真没有?谢谢

网友C:
有logo显示说明背光正常,与高压无关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解析,期待可以尝到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logo显示说明背光正常,与高压无关

谢谢老师!信号板除去两个电解电容器外,都是贴片,贴片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呀,我有点没招了!再次感谢!

网友:
出现logo,那驱动板出现故障几率不大。重点在电源板。logo后黑屏时,用强光照射屏幕,看看是否有图像,如有图像,应该故障在电源板或灯管。

网友D:
估计灯管挂了,建议上LED套件,如果没维修经验,还是去找人修吧,
直接修报废了,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灯管挂了,建议上LED套件,如果没维修经验,还是去找人修吧,
直接修报废了,就不划算了。 ...

谢谢老师!我想用电源直接给灯管加电检查灯管,加多高电压合适?谢谢

网友E:
“我想用电源直接给灯管加电检查灯管,加多高电压合适?” -------- 业余条件你不可能有适用的高压电源,如果有也基本也都是专业人士,那就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先不用管这个电压值,找一个 插口相同 的高压条就能测试了。

来源可以是淘宝或其他坏掉的显示器。

比如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0493113849   卖家这里也有提到电压,1000多v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用电源直接给灯管加电检查灯管,加多高电压合适?” -------- 业余条件你不可能有适用的高压电源,如 ...

谢谢老师解答!我自己给自己用的修,手头没有可以试的件。现在无法断定是那个板出问题,所以想大概确定那个板的问题了,才买板来换!谢谢言!

网友F:
如果是显示器背光板供电有问题你打开显示器就是一片黑,不会出现任何字,你这有字就不是背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显示器背光板供电有问题你打开显示器就是一片黑,不会出现任何字,你这有字就不是背光问题 ...

谢谢老师的精典回答!查找其它问题去,不再纠结背光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