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这个问题有点不解,求解惑,1.2寸的LCD不接VCC,GND也能正常点亮屏幕?

楼主(2023-06-22):
前段时间淘了几块1.2寸的LCD,嘉立创打了板,焊接好进行测试,测试时发现如下图不接VCC,GND也能正常点亮屏幕,有点不明白了,有清楚这是为何的大佬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至少如果不接通GND的话通讯信号无法形成回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如果不接通GND的话通讯信号无法形成回路吧。

我也觉得很奇怪,按道理应该是要接vcc,gnd的,但就这样点亮了

网友B:
试过不接vcc可以,不接Gnd好像不行…

网友C:
一般芯片的io都有钳位二极管,包括液晶.所有当其中有一个io为地的时候.就可以通过io上的二极管形成一个浮地.电压约0.5v左右.
同样的,有一个io为高.则形成一个虚电.同样低于vcc0.5v左右.这个虚的电源对于一般用电很小的液晶来说已经可以带动了.
有万用表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vcc和gnd一量就可以比对.如果大电流的器件.该高电平或低电平的io可能因为超过其保护能力会烧毁.

网友:
一般gnd要接,这种情况很常见,应该是其他管脚有电压也能让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芯片的io都有钳位二极管,包括液晶.所有当其中有一个io为地的时候.就可以通过io上的二极管形成一个浮地. ...

用万用表测了VCC与GND之间有3.2V的电压,看来小屏不接电源也是可以使用的,厂家为何要搞7根线,5根线连接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不接vcc可以,不接Gnd好像不行…

不接gnd这个屏也正常点亮了 ,本来我是正常接的,然后想断了屏幕的供电,没想到VCC,GND全断开了,屏幕也正常,即使单片机复位后屏也正常点亮了。

网友:
老王家1.4元的1.2寸128*64液晶屏,ST7567驱动

网友:
一般两块板子之间要共地,信号才能正确通讯的。有可能是你的面包板质量不好,某几排插针之间不绝缘了。可以尝试不用面包板直接用杜邦线连接看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你接那个是不是背光的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