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12V电源,拆了看看

楼主(2023-06-22):
标着12V600W

110V 220V切换

清洁下,再看看能不能用在充电钻上。

网友:
做工看上去不错,很羡慕你们会捡

网友:
捡的NB电源

网友:
12伏600瓦,能达到这么高的功率吗?有点清爽,做功还是可以

网友:
电源做的还不错,干干净净的。

网友:
楼主从哪捡的

里面很干净,全新电源啊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的是好

网友:
功率虚标了吧

网友:
前一段时间,维修过一台,是输出电压低,检查了所有的电容都没问题,最后发现是可调电阻阻值变大,换后OK了.

网友:
看着有些虚标的廉价电源,各部位都透露着省成本的气息,对要求不高的负载用起来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能拣到这么干净的电源。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600W

网友:
这电源集成度真高

网友:
做工不错,精简版本。

网友:
能捡到比机箱电源更好的。我在北京捡机箱电源,突然被垃圾佬抢,社区穷富差异过大是问题。

网友:
有一个350W的电源,印象中比这个电源用料扎实。

网友:
就算400w也能带电钻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呢,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这个电源估计到不了600W,有300W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