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监控摄像头不断电电源X-2112X

楼主(2023-06-22):
拆监控摄像头不断电电源,电源是输入是交流220伏,输出是DC12伏,内置电池是三个18650电池,卖家标的几个不同容量的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里面的三个电池容量不一样,所以就买了最低配的3600毫安版本,用功率计看了一下监控功率是夜间3瓦,好奇那些标能用72个小时,里面的三个18650电池居然有那么多电,是新电池技术?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小型UPS电源有没有改造加大容量?

网友:
3600ma,应该是每节1200mah。

楼主:
空载运行的电池与输出都是12.5伏,接上监控摄像头后电池电压12.4伏,三个电池拆下来单独充电满4.1伏,静止3个小时后电池电压还是4.1伏,另外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监控不断电电源都是一个公模具出来的,除了牌子以外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呗,充电头加4506芯片,容量随意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呗,充电头加4506芯片,容量随意加大

做一个大电池是简单,但是220伏的市电停电了,自动切换到电池12伏供电,这个来回切换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楼主:
测试其中一个摄像头白天录像运行时功率,下午断电以后看看白天能运行几个小时,然后夜晚也运行看看能用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大电池是简单,但是220伏的市电停电了,自动切换到电池12伏供电,这个来回切换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

用个3脚肖特基,不就解决了么。何必想这么复杂。
再复杂点,用个pmos管不也解决了么。

网友:
第一张图,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参考的是主板电池供电电路。
电源不能向电池反向充电,2路谁电压高谁供电。电源电压升高一些比如12.7,电池充电电压降低一些,比如12.3,就可以解决。

第二张图,用pmos管来解决,mos管不会画,用p三极管代替。电源插入时,抬高g电压,mos管截止,电池不供电,电源拔掉后,g电压被拉低,mos管导通,电池供电。

网友(2024-11-11):
说说在线转换原理呀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三脚肖特基二极管接上就好,不过电池那边还要弄一路充电,看你这个应该供电和充电是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