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个人构思的iot项目组网结构

楼主(2023-06-22):
这里仅放几张图片,待补充。

Dotomoticz传感器配置教程

Docker大法好!

网友:
在这里很少有人玩这个。

网友A:
学习吧,没问题。

自用吧,ESP可以直接连接MySQL(不是IoT平台),用这么多组件上MQTT就是自己玩自己。

商用吧,嗯,还没人找我组商用网。如真有大概率会用上面的”ESP直接连接 阿里云MySQL“+python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吧,没问题。

自用吧,ESP可以直接连接MySQL(不是IoT平台),用这么多组件上MQTT就是自己玩自己。

mqtt就是玩具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mqtt作为iot项目的数据采集网关功能逻辑还是完备的。

楼主(2023-07-25):
sensor->esp->mosquitto->iotgateway-consumer->iot-control->influxdb->Grafana

网友B:
没太看懂图上这几个组件的作用,楼主能不能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图上这几个组件的作用,楼主能不能解释下

iot-websocket: 由于mosquitto不支持websocket协议,所以换用iot-websocket提供websocket通讯: 并借由iotgateway-producer,iotgateway-consumer实现 web页面发送、接收mqtt数据的能力。(如果将mosquitto换成支持ws协议连接的emqx就不再需要iot-websocket。)

iotgateway-consumer: mosquitto上mqtt数据的消费者,有选择的将mqtt数据转到数据库三方件用于数据记录分析展示。

iot-control: 提供三方件的http访问接口,可以吧数据分析+事件触发功能放在这个服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