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全盘模拟SL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6-22):
现在查到的资料就是tlc颗粒有1/3的空间是slc空间,缓存写满后会tlc直写(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只开1/3就是只使用slc缓存,就是不掉速全盘模拟slc(也不知道对不对
直接放弃掉剩下2/3的容量不用 对吗
但是不明白的是 剩下2/3的容量写入时有一点点速度不也是比直接没有这一部分空间要好
而且不是说SLC缓存里的数据还会转移到tlc空间里去的来着
不懂。。
另外有些不外传的固件是怎么做到一直满速的就更不理解是什么原理了,希望大佬讲讲
(马上就要挂科了还在琢磨这玩意实在是太离谱了

网友A:
tlc模拟成slc 容量只有3分之一
写满后 删除slc从新保存成tlc
所以缓外相当于边读边写速度慢

闲置时主控会自动吧slc复制成tlc保存 腾出空间来当新的slc缓存

并且为了发热低,闲时不可能满速复制,所以这类固态方案基本都是超全盘模拟slc后速度大降

特制固件关闭slc模拟,全盘tlc直写,只要颗粒性能,ce数满足要求就能跑满

当然你乐意也可以关闭复制tlc,全盘模拟slc,3分之一容量,全盘满速

mlc模拟slc,一半容量
qlc模拟slc,4分之一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c模拟成slc 容量只有3分之一
写满后 删除slc从新保存成tlc
所以缓外相当于边读边写速度慢

请问怎么关闭复制tlc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关闭复制tlc

看主控有的主控可以,有的不行,不如2258XT不行,2258H可以直写

网友:
直写和SLC得有固件并且兼容颗粒 反正一般人弄不到 会弄的都大佬

网友C:
直接转成slc就完了,,即使回收垃圾也是转成slc,不会再转成tlc。这种固件满天飞现在到处都成了。我自己还发布了一个。基本上99%的58 XT和59 XT主控都可以转,,开卡软件直接就有全盘锁定slc选项。只要开卡采用默认容量模式开出来容量减少2/3,那就是支持转slc,那种采用把tl C盘2/3容量不用肯定是行不通的,,写入量达到一定程度回收垃圾的时候肯定会转tlc,,,好像只有东芝q200ex做个安全擦除把op空间开到一半可以锁定成slc

网友:
楼主应该想说PSLC模式,如楼上说的!

网友:
直写和SLC得有固件并且兼容颗粒

网友:
直接开三分之一容量并不是pSLC模式 要在开卡工具里设置一下 速度肯定是要快的  就理解为你要用电压表量浮栅层里电压大小slc就0V1V两种一量电压表只需要去核对一次就知道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而tlc有八种不同的电压情况 要核对很多次所以慢   直接开三分之一容量   而不是选择pSLC模式缓存映射不一样就算空出三分之二虽然是空的也要寻址

网友:
看看创见的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转成slc就完了,,即使回收垃圾也是转成slc,不会再转成tlc。这种固件满天飞现在到处都成了。我自己还发布 ...

我用你的方法把59 XT主控240g的开出60g,跑圈速度还是垃圾的30多,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你的方法把59 XT主控240g的开出60g,跑圈速度还是垃圾的30多,这是什么问题啊 ...

你用的啥方法啊?拿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啥方法啊?拿出来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SLC%E7%9A%842259XT

就是这里的,都忘记了,以为你那里下的

网友:
原来老范不知道这种办法, 是我告诉他的。你当成在我这下的倒是也没错。回收垃圾的时候肯定速度要慢一点,但是速度掉到30多那应该是开卡有问题,或者颗粒体质非常差,你没有跑rdt,,, 正常ecc能过3,,可能你那颗粒本身就有大量不良块,,另外老范发布的那个帖子我看了一下,那个改法有一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290&highlight=%E6%89%8B%E5%B7%A5%E6%90%93%E ...

原来老范不知道这种办法, 是我告诉他的。你当成在我这下的倒是也没错。回收垃圾的时候肯定速度要慢一点,但是速度掉到30多那应该是开卡有问题,或者颗粒体质非常差,你没有跑rdt,,, 正常ecc能过3,,可能你那颗粒本身就有大量不良块,另外老范发布的那个帖子我看了一下,那个改法有一个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老范不知道这种办法, 是我告诉他的。你当成在我这下的倒是也没错。回收垃圾的时候肯定速度要慢一点 ...

七彩虹2tb qlc硬盘改480gb slc工厂固件,用你这个行吗,重开240时也没多少坏块啊,重开跑圈也是30多,有时很小,反正慢,长森的固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七彩虹2tb qlc硬盘改480gb slc工厂固件,用你这个行吗,重开240时也没多少坏块啊,重开跑圈也是30多,有 ...

颗粒不一样不行。一个是n18,一个n28。

网友:
tlc不掉速就是颗粒够快,不需要模拟SLC也能塞满主控的读写。
这种颗粒就不错,上周拆了两颗1T23 256G,原盘是nvme改成了2258H,直写不掉速用起来也很好。
另外两颗0T23 128G速度就撑不满,只有3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颗粒不一样不行。一个是n18,一个n28。

那就是说没办法开成slc了
那个改法有一个错误,是那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