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黑AEG热风枪

楼主(2023-06-22):
大牌和杂牌差不多里面也就这么点东西反正AEG现在都是国产了,
图5电阻丝有一处断了那边为什么有个铁片?用铜管压起来了
这个不是数显的看了一圈淘宝5线都是数显版换的话怎么接线?电机上红圈是除了开关的另外3根线

网友A:
和电吹风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
做工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吹风结构基本一样

对,应该就是风扇风小点其他应该没什么差别

网友:
大号电吹风,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B:
里面也好简单啊

网友:
不是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也好简单啊

蓝壳子调温的多块板子复杂一点

网友:
做工也就那样,没看出多么好来

网友:
数显的中间多个温度探头
不用温度探头 剩下三根线和原来接法的一样。

网友:
感觉跟电吹风真的好像啊,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age当年也是大牌了

网友:
这个做工真不怎么样

网友:
这就是个电吹风

网友:
没有看出大家风范。

网友:
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片

网友:
做工很简单

网友:
曾经也想有一个,看这种结构就失望了

网友:
电吹风机加强版,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带风速、温控的电吹风,还是那种带气泵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