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pson lq-635k进纸后缺纸灯亮,暂停灯亮维修!!!

楼主(2023-06-23):
epson lq-635k进纸后缺纸灯亮,暂停灯亮维修!!!

看图看图看图

完毕。。。。。。。。。。。。

网友:
怎么拍得那么模糊

网友:
看图说话呀!

网友:
核酸检测大法?

网友A:
看起来是用棉签蘸酒精清洁红外发射接收简测模块。

网友:
好的方法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进纸检测器脏污?

网友:
这是打字最简单图最少的帖子了。

网友:
缺油了,加上点油就好了。图片上有个棉棒。

网友:
发票打印机修理还好,喷墨的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用棉签蘸酒精清洁红外发射接收简测模块。

就是这样!

网友:
进纸传感器清洁,还要清洁传感器拨杆两端,拨杆容易发卡不归位也造成进纸后提示缺纸

网友:
说清楚点多好。

网友:
清洗红外感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