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手电筒的26650大电池 仿照加工一个

楼主(2023-06-23):
客户的手电用这个锂电池,明显的一真一假的组合,我继续给他一真一假加工一个 因为客户就出20元 (我也和客户说了这是亦真亦假)我继续这样给他

网友A:
我有个手电,两个26650串联的。
你这样依然一真一假,客户以后知道了可能怪你偷工减料。
你给他说明真实情况,然后问他改不改两真,价格如实说,看客户愿不愿意再动手。

网友B:
这样连接,下面的那个岂不是短路了?

网友:
下面电池就是占位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连接,下面的那个岂不是短路了?

下面那个本来就不是真电池,只是占位用的

网友C:
改真了电压不就超了

网友:
原来还以为是串联

网友:
看这电池,这种手电就不是一般的长。

网友:
老牛这定做过头尾两并电池,给同事整得,他原来的就是一节假货。估计现在也是饿死的多,用的太少,还不习惯定期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手电,两个26650串联的。
你这样依然一真一假,客户以后知道了可能怪你偷工减料。
你给他说明真实情 ...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难道原来用的是其他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真了电压不就超了

改真的话也可以加电线并联连接的。

网友:
20元,2个电池。

网友:
怪不得 一开始这这电池这么奇怪

网友:
假电池是占位筒

网友:
你只要跟他说明,相信正常人都会选择加钱改2真的,对男人来说,更长更强的诱惑真的不能抵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手电,两个26650串联的。
你这样依然一真一假,客户以后知道了可能怪你偷工减料。
你给他说明真实情 ...

我觉得这个是正解,要不然很明显可以看出不一样来,也不好解释。

网友:
那个假的是在负极,所以就是个直通筒,你这不说明一下就得包个皮,要不太明显了

网友:
为什么不改并联

网友:
话说,底部侧面点焊,我从来没有成功过!都击穿了

网友:
假电池是占位用的,我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