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7559笔记本安装win10企业版后,搜不到部分wifi

楼主(2023-06-23):
问题:可以连接手机热点,但是搜不到路由器wifi。
解决:
1.登录路由器发现如下提示。

2.进设备管理器更新网卡驱动

网友:
重新安装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感觉和windows版本无关,网卡驱动才是关键

网友:
安装设备网卡驱动就行。

网友:
升级网卡驱动版本。

楼主:
我这个是教程啊!!! 里面写答案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驱动问题,建议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