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笔记本7559安装win10企业版搜不到路由器wifi

楼主(2023-06-23):
问题:dell笔记本7559安装win10企业版搜不到路由器wifi,但是可以搜到手机热点。
解决:
1.首先连接手机热点。
2.进入设备管理器,更新无线网卡驱动。

3.更新完成后重新启动。

备注:其实这个问题,路由器上有提示。

网友:
安装官网驱动试一下

网友:
安装官网驱动应该可以

网友:
重新安装无线网卡驱动

网友:
我手上两台15-7559,一台I7 -6700/一台I5 6400还是多少.都是960M  4G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