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看头家用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23-06-23):
农村的哥哥那儿,家家都在门口安摄像头,自然为防盗。开始给他安装了一个无线的,用好看头APP。开始用的手机太慢,后来更换手机,怎么也不能用了。有人说系统进行了绑定?

因为信号总是不好,前些日子又买了两个有线的,现在我家里实验好了。毕竟回去一次不容易。

一个使用V380的,回去安装正常
另一个使用好看头APP的,无论如何不行,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换我的手机,用到他家的wifi上调试完成,结果正常,

看来,这两个用好看头APP的摄像头,确实如别人说说第一次用了手机,绑定了APP,就不能更换第二个手机了,恢复默认也不行。
想咨询大家有没有了解的,事实就是如别人跟我说的系统内设定了换个手机也不行?我要更换手机查看,怎样解除原手机的绑定?

楼主:
百度了半天居然基本没人有我这个疑问?都是说连不上怎么办,可我是连第一台手机正常,换手机就不行了

楼主:
才发现打错了,是有看头

网友:
以前的好像没有限制

网友:
  小米的不买  ?

我老家4个 小米 顺畅方便   ……

网友:
绑定邮箱号,我也用这个,几个手机都能登录

网友A:
感觉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B:
用绑定手机安装APP,进入APP设置,选择解绑。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C:
换手机只要重新下载APP,登录原来账号就可以了

网友:
好看头以前就是扎十秒,摄头指示灯闪烁就可以换绑了。。。     现在改了吗?不知道。

网友:
有app,应该有账号,登陆原来的账号就应该能行。
尽量不要用这些小牌子,用不了多久久就消失了,app无法使用。
还是用小米、海康这些大牌,平台稳定,质量稳定可靠,
还有就是安全性。

网友:
重新下载APP,登录原来账号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还是得大牌子,应用稳定,价格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这种几十元的摄像头还是不要用了。
现在都是只能绑定一部手机的,其它手机需要用绑定手机分享查看的。

网友:
买萤石或乐橙的,至少也要用天视通或阿里云方案的

网友:
感觉坑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设置问题,

咨询原卖家,说是可以分享第二手机,另外让我恢复一下默认设置试试。可是手机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怎样恢复默认设置。但按住重启键10秒可以重设wifi,却不行,说明重设wifi并没有重设手机,还有别的恢复默认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绑定手机安装APP,进入APP设置,选择解绑。看这样行不行?

进入发现,并没有绑定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手机只要重新下载APP,登录原来账号就可以了

原来账号就是我的手机,在别的电话手机中登录我的手机号?我试试看看

可是这也不是办法,即时可以,原手机登录我的号,觉得别扭。

网友:
不是手机,而是账号吧。我普联和家亲cm3y换手机没问题。但是最近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一天录像有10多G,我32G卡只能存3天不到,我还以为卡坏了。取出卡来才知道。以前存7天的,高清模式还能存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