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箱从积分商城兑换的波斯BOSI网线钳

楼主(2023-06-23):
看包装破口了,东西少没少不知道,网线钳还在就行
以下是物品总结:
波斯网线钳*1(还是被人拆了零件改造过的,并且上面写着不好用三个字)
网线水晶头*10(其中一个还是海康的)
暴力风扇 *1
导热垫  *14
AMD AM2原装散热器*1,(经过改造的,4Pin端口改成3Pin)
不知道什么电脑上拆的处理器散热器*1(高度怀疑是工控小板上拆的,旁边围着一圈海绵,中间空的)

网友:
前排看直播

网友:
波斯这个网线钳我觉得很好使啊!,我手上得就是这个,可能跟我没使用好的网线钳有关吧

网友:
可赶上介波儿了

网友:
一直用10元的网线钳测试仪套装,很好用。

网友:
一直用10元的网线钳测试仪套装。

网友:
这种结构的网线钳一旦磨损就不好使了。

网友:
赚大了,不管钳子好不好用,赠品也超值了

网友:
兑换得这堆东西值了

网友:
这么大个口,感觉应该掉了不少东西

网友A:
时间用久了压不到位,搞网络的不能用这种的

网友:
Amd这个散热器估计也是假的吧,真品下面铝块厚度很厚的

网友:
好大个口,和清单对一下是不是漏了东西。
东西能用上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用久了压不到位,搞网络的不能用这种的

的确有点压不到位,要多压几下,不过也能通,不是专业做网络的,买太好的也没用,只是捡两条网线,拿水晶头做两根,自己用用还凑合

网友:
胸牌的新玩法

网友:
胸牌大于四个字能滚动显示么

网友:
这种钳子好用,比那种带棘轮的好多了,带棘轮的想把网线剪断竟然无从下手。。。

网友:
网线钳偶尔用一下还是不 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