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用个100W的R134A压缩机改成真空机给空调抽真空

楼主(2023-06-23):
可行吗,出了接头还有什么注意的吗,需要加干燥瓶吗

网友:
感觉坛子里不少人有这个压缩机版真空机了

网友A:
螺旋式空调压缩机效率高,冰箱活塞压缩机真空度不行的!如果能弄到冰箱螺旋式压缩机也可以,那种长条圆罐子形状的冰箱压缩机,现在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式空调压缩机效率高,冰箱活塞压缩机真空度不行的!如果能弄到冰箱螺旋式压缩机也可以,那种长条圆罐子 ...

你还是个专业的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直接焊上接口即可,但抽空时最好久一点,非要加东西可以加一个过滤器,用以过滤空气中的杂志,重点、重点、重点:别上下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式空调压缩机效率高,冰箱活塞压缩机真空度不行的!如果能弄到冰箱螺旋式压缩机也可以,那种长条圆罐子 ...

以前老式华凌冰箱那种三菱的压缩机吗。以前买过一个那种旧冰箱,那种冰箱好像是长条卧式的

网友:
直接用就行加个真空表

网友:
可以,我看修车的基本都用这玩意给车抽真空,只不过时间需要久一点,安上表,弄好密封和接头就OK

网友:
涡旋式压缩机,三菱的好像有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吸气肌比压缩机简单点,可以考虑制作。

网友:
应该能用,不过这种压缩机好像比较怕震动,用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网友C:
进气口加个过滤,然后就用吧,最好在用个十几次换一次冷冻油,寿命稍微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气口加个过滤,然后就用吧,最好在用个十几次换一次冷冻油,寿命稍微长点, ...

这样用成本有点高,听说机油也可以加进去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用成本有点高,听说机油也可以加进去是吗

一瓶冷冻油十几块,用个五六次总要用的,

网友D:
买个真空泵也要不了多少钱,还是买真空泵吧,我就是专业维修冰箱的,显得也专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直接焊上接口即可,但抽空时最好久一点,非要加东西可以加一个过滤器,用以过滤空气中的杂志, ...

我们以前用这个经常到处滚,我有次没拿稳从4楼滚到3楼,正常用

网友:
压缩机改 太笨重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真空泵也要不了多少钱,还是买真空泵吧,我就是专业维修冰箱的,显得也专业嘛。 ...

真空泵快点,不过也不便宜,看到最便宜的二手的88块,新的估计要几百块,我不是空调行业的,就想几十块钱搞个压缩机玩玩,压缩机抽气速度估计比真空泵慢很多,之前本地有个真空泵,犹豫了一下很快就没有了

网友:
我用实践告诉你吧。首先我是业余玩玩的。我用这样的压缩机装过20多台空调。但是不是134A的就不清楚了。
反正看表抽2-3分钟就0压了,然后继续抽,一般抽30分钟。